[ZLG-ARM] Philips(NXP)ARM芯片开发已大大落后于ST。

楼主(2007-07-02):
ST已经推出新的STR910F9系列微控制器产品,基于ARM966E内核,性能更优异,成本更低廉。
STR910F系列微控制器提供高达544KB的闪存和96KB的SRAM,以及一整套丰富的外设接口,其中包括一个以太网MAC、USB、CAN、3个UART/IrDA、2个SPI、2个I2C、转换速率0.7微秒的8路10位模数转换器、4个16位定时器、1个3相AC电机控制单元、含有低压重置和欠压检测功能的电源监控器、1个功耗只有1微安的全功能实时时钟、1个外存接口、1 ETM9调试跟踪接口和多达80 个5V额定电压的I/O引脚。

楼主:
STR910F ARM966E内核还支持单周期DSP指令。

Ten DSP-enhanced instruction extensions are supported by this core, including single-cycle execution of 32x16 Multiply-Accumulate, saturating addition/subtraction, and count leadingzeros.

网友A:
高达544KB的闪存和96KB的SRAM

网友B:
呵呵...ST代理不行啊.

网友C:
看起来不错,价格怎么样?

网友C:
STR912FW44X再带个USB HOST就好了,不知价格多少

网友D:
nxp的东西,嘿嘿,四个字

质次价高

网友E:
那麽Atmel的怎麽样? 与NXP相比有何优劣?

网友F:
!

可惜ST的代理推广太差了。

网友G:
ST的代理真的不怎么样,特别是深圳的那个英XX

一块STR750的开发板就卖1千多元!

网友H:
不错啊

ARM7就不用说了
ARM9目前在926X系列上加NAND和SRAM到片内,根据大小分十几个系列
明年的ARM11达到600M,集成之多绝对少见

网友I:
ST要是有ZLG这样的推广公司就不得了。

国内的ST代理与增值商太烂。

网友J:
其实

多看看官方的手册,还有开发环境下的例子足够了.NXP只是官方的东西做的差了点,所以要ZLG来扶一把.象ST,ATMEL官方都做得很不错,多看看资料足够了.

楼主:
NXP官方网站ARM IC列表怎么没有LPC236X、24xx系列,为什么?

NXP收买后,是不是不再投入开发新型ARM?

网友K:
代理?

    他们是ST的增值服务商,提供开发工具,当然他们也会提供部分样品零售。

    ST在国内的真正代理一共有十家,像艾睿、友尚、庆成、AVNet、Willas-Array都是,他们中的一些也同样是NXP的代理,只是你们没有和他们打交道罢了。我公司也是ST代理,就在前面举的例里,我就不说了免得说我做广告。只是我们精力有限,我们会集中支持一些大的客户,太小客户的或零售的都是交给增值服务商了。我也偶尔会遇到一些个人客户,只是想要点样品来玩玩,一般手上现成就有的,或多或少都会给个两三片。

    至于代理和增值服务商的差异,就商业而言可能是价格、供货、交期吧,技术支持我们自己同样也有专业的开发团队,再不济,还有ST的本地那么多的AE呢。

    商业的本质讲的是资本的投入与回报,每个原厂、以及他们的代理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相信ZLG公司也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市场、也会对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不同级别的支持,原因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像你老板给每个员工开出不同的工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也在努力去做,希望目前的现状能有所改善。

网友L:
周公把NXP收购了吧

周公把NXP收购了吧,学学大唐狂借300亿,弄个国产的arm出来

楼主:
LPC2366 第3个UART支持IrDA,最高速率是多少?

我查了半天都没看到,LPC23xx UART3是否仅仅支持SIR 115.2Kbps ? 还是可达4Mbps ?

网友M:
STR910F9比LPC236X/237X及LPC3180好在哪些地方?

感觉像做广告的。只想问一个问题:如何比较两家公司ARM芯片开发是先进还是落后?比芯片的运行速度,还是memory的大小,还是内核的先进,或者其它?

网友N:
应该开发一种芯片,把Nand Flash 和 SDRAM做到

内部,内部再集成一个网卡MAC,这样然后把IO脚引出来,总线不要引出。
用QFP封装。。这样一个芯片就是一个系统。。用起来句方便

网友O:
楼上的可以做到啊

三星的2410 2440就是升级到这个地步啊,还有AT的ARM9XE也是这样做了,但问题是你愿意接受他的价格吗?

网友P:
NXP对ST

个人感觉现在是应用为先的时代,关键是新的应用,好像技术都是次要的,芯片的选择也是好用,够用就好,

不过看过ST的手册后感觉是比NXP的详细,还有软件包,只是ST的开发板好像不如ZLG做的好

网友Q:
还有一点

NXP的ARM芯片经常出现一些BUG,让人用起来不放心;相反,ST的ARM芯片用的就安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