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31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8-14):
请问在2131设计中,假如我不使用AD功能,Vdda和Vref应该怎么接?悬空还是接Vdd???还有我用的LPC2131的复位IC是带I2C复位的IC,比较复杂,我想找一款比较简单跟便宜的复位IC能不能帮我介绍一款???谢谢...

网友A:
eric980643

您好:
  不使用A/D功能也要接VDDA到+3.3V,建议和VDD隔离,因为VDDA还给lpc2131的PLL供电。至于Vref,建议也接上,与VDDA连接即可。
  简单的复位IC比如MAX809S、CAT809S都可以的,我们公司也有售。
  为了加快您的开发周期,建议您购买EasyARM2131开发板,售价400多块。

网友B:
zlgarm

请问一下关于“用A/D功能也要接VDDA到+3.3V,建议和VDD隔离,因为VDDA还给lpc2131的PLL供电”的内容是ZLG的内部资料,还是早先芯片的数据手册内容,为什么在LPC2131的英文数据手册中找不到。

楼主:
lpc2131

谢谢ZLGARM,2131我已经买了,现在需要自己设计一款,请问想使用ISP功能是不是一定要用232的芯片,我用485代替行吗?还有是不是一定要接到UART0?如果接到UART1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