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19+6n137+1040??请问光耦的接**??

楼主(2007-08-15):
    zlg315,您好!!我用LPC2119做can总线的通信,用tja1040,用光藕隔离,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这样的情况下光耦怎么接法!6n137的电源电压可以接3.3v么,还是can接口可以接5v上拉呢,

谢谢

网友A:
LPC2119+TJA1050

跟我的目标板一样,不过俺的是1050

网友A:
靠,贴不了图,分不够,呵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6194217892.rar

楼主:
上拉5v???

 我原来也想这样接,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接**不会有问题呢??
我看周立功有的图上用的是直接上拉5v的!!!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我都已经调通了,两个节点,只是还没进行长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