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ARM 关于I2C接口驱动24C系列感觉速度很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17):
在做I2C实验的时候,对I2C接口的速度设置如下:
uint32 I2C0Init(uint32 FI2C,uint8 sladdr,void (*ISRPORT)())
{
    if(FI2C <= 400000){
        PINSEL0 |= SCL0 | SDA0;    //定义管脚功能;
        //创建I2C接收缓冲
        QueueCreate(&pI2cReceiveBufQ,&I2cReceiveBuf[0],I2C_RECBUF_LEN,NULL,NULL);

        I2C0CONCLR = SBIT_AAC | SBIT_SIC | SBIT_STAC | SBIT_I2ENC;//清空控制寄存器.
        I2C0SCLH = (Fpclk / FI2C + 1) / 2;
        I2C0SCLL = (Fpclk / FI2C) / 2;

        I2C0ADR = (uint32)sladdr;
        I2C0CONSET = ENI2C|ENAA;

        VICVectCntl14 =EN_IRQslot | VIC_NO_IIC0;
        VICVectAddr14 = (uint32)ISRPORT;
        VICIntEnable |= _BV(VIC_NO_IIC0);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

}

调用的时候我设置了400K,可写入16个字节感觉上要用去3、4秒的时间。。

还有数据手册135页有这样一段话。I2C 接口完全符合整个I2C 规范,支持断开到LPC2141/2/4/6/8 的连接而不影响同一I2C
总线上的其它器件(见“快速模式”标题下的“I2C 总线规范”描述,和微控制器数据手册
中标题为“F/S 模式的I2C 总线器件的SDA 和SCL I/O 特性”的表格注释)

快速模式指的是I2C吗。。在哪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