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样在进入空闲模式之前关掉看门狗?

楼主(2007-08-17):
使用LPC2136,当没有数据需要处理时,2136进入空闲模式以降低功耗。但此时看门狗仍然能够计数重启。有什么办法能在进入空闲模式之前关掉看门狗呢?谢谢!
《深入浅出ARM7》中写到“WEDN和WDRESET一旦被置位,它们只有在看门狗溢出或发生外部复位时才能被清零”,就是说通过WDMOD = 0X00不能关掉看门狗。

或者不需要关掉看门狗,进入空闲模式还可以继续喂狗?
知道怎么做的兄弟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xiuzhou

您好:
   LPC2136,没法在空闲模式里喂狗(连内核时钟都没有,如何喂狗?),但可以考虑使用掉电模式。一进入掉电模式,看门狗可能便被关掉,或者直接看门狗中断返回。
    但还需做实验验证,我们正在做实验,明天再给您一个说法。谢谢!

网友B:
是否可以将程序分别下载到内/外部flash中

由于外部flash速度很慢,内部flash速度快但容量小。能否将同一程序的不同部分分别放在内外flash中。资料上说arm的分散描述文件运行rom在不同区域。

网友A:
daizyhao

您好:
  可以的,请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