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O口操作求助

楼主(2007-08-17):
IO, se, pi, AI, ce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uint8    i;
     PINSEL0=0x00000000;  //设置所有端口均为IO口
     PINSEL1=0x00000000;
     IO0DIR =0x0000FFFF;  //设置P0.10-P0.15为输出口

          i=0x0FF;
     IO0SET = i;   //
     for(i=0;i>100;i++)
          return 0;
}
运行结果是P0.0-P0.7为0xD3 这是怎么回事情呀 应该是0xFF的呀?

楼主:
IO口操作求助

还有就是如果我要用P0.0-P0.7作为数据线给LCD发送数据的话.我该操作呢?我最初是这样用的:例如:我把G这个变量的值(G是8位变量)写入IO0SET,然后把他取反再写入IO0CLR.但最终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我不知道错在那里?请指教

网友A:
应当为0xF3

"运行结果是P0.0-P0.7为0xD3 这是怎么回事情呀 应该是0xFF的呀"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

楼主:
IO口操作求助

我查看了IO0PIN的值是0xD3,用万用表测出来的值也是0xD3。这个程序我运行了好多次都是0xD3。楼上的哥说应该为0xF3,能讲一下为什么吗?用51的时候没觉得IO口有什么难的,等到要用ARM的IO口给LCD发送数据了,才知道这个好像很复杂了。

网友B:
re

老兄,您那个for循环是不是忘了加分号了for(i=0;i>100;i++);要用P0.0-P0.7作为数据线给LCD发送(把G这个变量的值(G是8位变量)写入)数据试试这个: PINSEL0&=0xffffff00;  //设置P0.0-P0.7为IO口
     IO0DIR |=0x000000FF;  //设置P0.0-P0.7为输出口
     IO0CLR &=0x0FF;       //先清零P0.0-P0.7
     IO0SET |=G;           //设置P0.0-P0.7相应位为1

网友A:
P0.2 P0.3 为开漏输出,需要上拉电阻,P0.5应当正常,外部电路

网友C:
SCL0/SDA0

同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