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EASYJTAG-H检测不到外扩的FLASH?片内的可以检测到!急

楼主(2007-08-17):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不能检测到的 外扩的FLASH要写密码的

EASYJTAG-H是不会知道你的外扩的FLASH的型号和密码的 是吧

网友B: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经常一个外扩的SST39VF1601检测不到,提示我ID错误。我打电话问上海技术支持,说是我的flash没焊好,我重焊好几次,会读出来,但是板子放那里一段时间不用,再拿来,flash ID就又出错,读不出来,再焊几次还是不好,然后只能换flash。
并且还有个问题,经常5个flash里面有2,3个怎么焊接都读不出

网友C(2007-10-07):
我遇到的问题很奇怪

1,可以检测到内部flash
2,刚通电可以检测到外部flash,RAM设置的也是外部的。
3,通电过一会就检测不到flash,H-jtag出现“不能下载服务程序到RAM”的提示。     但是可以检测到ARM芯片;

4,再断电一段时间后,就又是好的了。通电过一会又不行。如此循环。。。

网友D:
re

    使用EasyJTAG-H在片外Flash、RAM调试必须对总线进行配置!购买的产品光盘里面有关于使用EasyJTAG-H的说明以及相关的配置文件。
    至于时好时坏,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有时没有配置外部总线,有时又配置了;二是确实是本身硬件焊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