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关EasyArm2200程序固化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8):
我在用EasyArm2200开发板2210芯片固化片外flash程序时,同样的设置固化无操作系统的程序正常,而固化ucos操作系统的程序则不能正常。我是用JTAG仿真器加载映像文件至片外flash的,加载完毕均能仿真运行,但是在复位后带操作系统的程序则不能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盼解答,谢谢

网友A:
《ecos增值包》里有解决方案

www.armecos.com
《ecos for easyarm2200》
完全解决用JTAG仿真器加载映像文件至片外flash不运行问题,同时提供redboot和u-boot,方便下载调试。支持网络TFTP下载,烧写很快,或者加载到内存运行。

楼主:
谢谢回复

《ecos for easyarm2200》是啥,咋看不懂

网友A:
EASYARM2200的增值软件包,第三方补充技术支持。

网友B:
我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操作系统加载到外部启动不了,后来没办法放在内部了!

网友A:
可以在外部启动的,没有任何问题。

用我们的软件适配一下就可以在外部flash运行了
不信的话,可以到www.armecos.com下载《FTP-WEB Server for EasyARM2200》,烧写到外部flash运行一下。它就是基于操作系统的,包含了完整TCP/IP协议栈,可以正确运行,更不用说小小的ucos了。

网友B:
一直想只道为什么运行不起来

不能因为这个就换个系统吧,你的那个UBOOT在外部也是能起来的!

网友A:
不用换啊,想用什么系统都可以。

主要解决烧写后运行失败问题。虽然和ecos有关,但不是只针对ecos开发的。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平台,ecos增值包只是在开发板上的一个实例。主要原则是抽象化,ecos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举的一个例子,其他操作系统/无系统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设计。

网友C:
我开发板的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