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000 IO口上拉到5V可有风险

楼主(2007-08-19):
为了驱动74HC245,将IO 口上拉47K电阻到5V,请教是否有风险??

网友A:
拉不到,没风险

网友B:
它是5V兼容的吧?那应该没问题的。将它设置为输入模式,

就可以上拉到5V了。

网友A:
输入状态也只能上拉到4v左右,有个二极管对vcc的

只要通过二极管进入到vcc的电流远小于vcc的消耗就是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不要超出引脚的承受电流

网友B:
那它所指的5V兼容又如何解释呢? 难道5V的接口不能直接接到IO

网友C:
为什么需要上拉?直接接不好吗?

网友D:
串个电阻安心点~~~

楼主:
直接接不行

HC245接5V VCC,高电平门限高,3.3V驱动,处于临界状态,不可靠,
是用3.3V的CPU通过245驱动5V液晶的

网友E:
通过三极管来调整电平,作为单输出驱动液晶显示器不知道

网友F:
楼主:正确的做法是用74HCT245或者74AHCT245

74HCT系列、74AHCT系列是TTL兼容型,输入2.0V以上时就算高电平。因此3.3V的I/O驱动带“T”的芯片不会有问题。

网友G:
王大哥,此话怎么理解?

输入状态也只能上拉到4v左右,有个二极管对vcc的
只要通过二极管进入到vcc的电流远小于vcc的消耗就是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不要超出引脚的承受电流

1.如何选择电阻计算进入到vcc的电流?如何知道VCC的消耗?lpc2000的引脚承受电流多大?

2.输入状态也只能上拉到4V左右,若是设置成输出可以么,设置成输出高或者输出低各会怎样?

网友A:
如果是输出的时候这个上拉基本无作用

如果是高速信号一定要去动5v芯片可以用ls,hct等ttl输入特性的芯片,ttl输入本身有上拉特型,此上拉没有作用
如果低速信号(<10k)的话,基本所有的5v逻辑器件都能够可靠的工作的

网友G:
大哥,没讲清楚:(

网友H(2011-09-23):
回复 楼主:

直接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