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液晶模块电平转换求助

楼主(2007-08-20):
ARM的IO口高电平的电压是3.27V的样子,这个电压驱动不了我的液晶模块(液晶是5V供电的)。现在需要把3.27V电压拉升到5V。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呀?

网友A:
回复液晶模块电平转换求助

周工的板子上面不是用470的电阻了么? 用来做简单的电压匹配

网友B:
用个164245驱动

楼主:
液晶模块电平转换求助

这个只有一路的输出啊。我的液晶这样搞起来的话 就需要很多片了。有没有输出8路或是更多的

网友B:
74alvc164245 是16路的,8路一个方向可控

不够吗?

网友C:
简单点,如果速度要求不快直接上拉到5V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6-15):
回复六楼

直接接上拉 ,用再外接上拉电阻吗,我用的是44b0的芯片,用芯片里自己的上拉设置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