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无正文)

网友A:
ecos增值包里有介绍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里的第三讲 ecos中断操作里介绍了禁止某一个中断的方法。

一次全部禁止所有中断,恢复时按实际情况。gcc内嵌汇编。

#define disable_int()
    asm volatile(
      "stmfd  sp!, {r0}  "
      "mrs  r0, cpsr  "
      "stmfd  sp!, {r0}  "
      "orr  r0, r0, #0xc0  "
      "msr  cpsr_c, r0  "
      "ldr  r0, [sp, #4]  "
      )

#define enable_int()
    asm volatile(
      "ldmfd  sp!, {r0}  "
      "msr  cpsr_c, r0  "
      "ldmfd  sp!, {r0}  "
      )

楼主:
谢谢

呵呵!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也可VICIntEnable = 0;

不过要先保护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