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能推荐一下LPC2292可用的16Mbit左右的的RAM吗?

楼主(2007-08-22):
现在打算用HY57v641620,可是我发现它和2292的接口有些麻烦,能麻烦周工推荐一下LPC2292可用的16Mbit左右的的RAM吗?

谢谢

网友A:
好象只能用PSRAM吧

但是速度很慢,高速的SRAM没那么大的
建议考虑用ATMEL的7SE512,可以用你说的HY57v641620

网友B:
想都不要想

我记得最大的只有 61lv51216, 8Mbit的,好贵啊,哈哈!

楼主:
感谢两位

HY57v641620  硬件搭建起来我不是很熟悉!

楼主:
查了一下LPC2292好像不支持动态的RAM

所以现代的HY57v641620 不能用啊!

网友B:
re 楼主

如果需要那么大的ram,建议换用arm9,别这样折腾了,累死人!

另外:为什么需要那么大ram啊

楼主:
我也是赞成你的建议

原来板子是用周工的电路,后来发程序大了,RAM不够了,又不想换CPU(怕程序改动大),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扩展一下RAM,而LPC2292又不支持动态的,只能选静态的了。最近查了一下,发现很贵!

网友C:
换ARM

最简单了.大容量SRAM又贵又不好买.

网友D:
二片接起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C:
两片加起来才

2MB,却要花掉比64M的SDRAM还多的钱.有这么多钱,用AT9200/AT9260整个平台的性能,可利用的资源将大大的增加.

楼主:
多谢各位得建议

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也在犹豫,如果使用原来的程序,投入得成本大大增加!如果换CPU那就要换整个的硬件和软件!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