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一个测量方波信号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我用的是arm7的开发板,想测一个频率为100hz左右的方波的占空比和脉冲宽度
以前用中断,现在就直接用查询的方法,利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
把外部信号接到定时器的cap0,允许双边沿中断,中断时读取保存了T0TC的T0CCR
然后处理,部分程序如下:

.....
while(1)
{
    timer0_start();             //复位并开始计数
    T0CCR=0X05;                 //允许上升沿中断
    while((T0IR&0X10)!=0X10);   //查询中断标志位
    IR0_START=T0CR0;            //读取计数值
    T0IR=0X10;                  //清中断标志位
    T0CCR=0X06;                 //允许下降沿中断
    while((T0IR&0X10)!=0X10);   //查询中断标志位
    IR0_MID=T0CR0;              //读取计数值
    T0IR=0X10;                  //清中断标志位
    T0CCR=0X05;                //允许上升沿中断
    while((T0IR&0X10)!=0X10);   //查询中断标志位
    IR0_END=T0CR0;              //读取计数值
    T0IR=0X10;                  //清中断标志位
    timer0_end();               //停止计数器
}
...........

请问这个流程是否合理,或者谁有更好的方法?
我在实测的时候,IR0_START大约为0
IR0_MID大致和IR0_END相等,这不符合实际的波形,目前也分析不出原因。
请高手指点!
3x!

网友A:
Re

可以设置为 上升沿+下降沿 触发的?
最好使用中断的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