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加入iap写flash后iap功能正常,但串口就不能正常执行.

楼主(2007-08-29):
程序没有加入iap前,各项功能都很正常,加入iap写flash后iap功能正常,但串口就不能正常执行.
具体表现:在串口的通讯数据出错,好象频率错误,把pll去掉后也不对.

请指教!

uint8  iap(uint32 dst, uint32 src, uint32 no, uint8 sec1, uint8 sec2)
{
   MAMCR = 0;                                // 关闭MAM
  // PLLCON = 0;                                // 关闭PLL
  // PLLFEED = 0xaa;
  // PLLFEED = 0x55;

   if(ReadParID() !=0){
                           return    FALSE;
                         }
   if(BootCodeID() != 0){

                           return    FALSE;
                        }

   if(SelSector(sec1, sec2) != 0){                          // 选择扇区
                           return    FALSE;
                        }
   if(EraseSector(sec1, sec2) != 0){                        // 擦除扇区
                           return    FALSE;
                        }
   if(BlankCHK(sec1, sec2)  != 0){                          // 查空扇区
                           return    FALSE;
                        }

   if(SelSector(sec1, sec2) != 0){
                           return    FALSE;
                        }
   if(RamToFlash(dst, src, no) != 0){
                           return    FALSE;
                        }
   if(BlankCHK(sec1, sec2) == 0){
                           return    FALSE;
                        }
   if(Compare(dst, src, no) != 0){    // 比较数据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uint8  iapTask(uint32 dst, uint32 src, uint32 no, uint8 sec1, uint8 sec2)
{

       uint32 temp1;
       //防止狗复位,喂数

       //关中断
    temp1 =VICIntEnable;
    VICIntEnClr =temp1;

    if (iap(dst, src, no, sec1, sec2)==0){

                VICIntEnable =temp1;

            /*    PLLCON = 1;                                // 使能PLL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判断pll锁定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
                return FALSE;
                }

   VICIntEnable =temp1;

/*
   PLLCON = 1;                                // 使能PLL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判断pll锁定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

    return TRUE;
}

网友A:
Re

IAP与UART是没有冲突。您检查一下您的程序吧!也可以将您的工程文件发送到邮箱ARM.Support@zlg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