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

楼主(2007-08-31):
周工,我去年买的2131的开发套件(芯片是2134),以前使用很正常,后来很长时间没有使用,现在用PHILIPS的ISP下载HEX文件运行正常,但是AXD不能调试,可以连接成功,但不管用什么编译模式都不行,经常显示(如图),不知是怎么回事,我把ADS装在D盘...

楼主:
把图片补上。。。

网友A:
解决办法建议

改变ADS安装路径为默认
在H-JTAG内开启AUTO DOWN,
在H-FLASH里面选择好芯片类型和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