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94的板JTAG通信不了,请教一下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04):
  电源和JTAG线路都量过,没问题。用示波器看晶振信号,觉得有些不正常(不太确定,不了解晶振输出),只是晶振电路该很简单的,用的是11.0592M的,接一个0.125W-10K的电阻,两个CC4-33pF-63V的电容,会是晶振问题吗?
  走过路过的大虾们请建议个。谢!

网友A:
把你的最小系统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