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4有没有用到60MHz的?

楼主(2007-09-05):
lpc2294有用到60M的吗?

要求要能在室外的现场稳定可靠工作.

周立功的是11.0592M的晶体,4倍之后才39.8MIPS啊,

外面换20M晶体的话,晶体对地的那两个20pF的电容还需要换成多大的呢?

请大家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晶体

用14.7456M的,4倍频.不知道何原因,zlg的板子上都是选用的11.0592,连magic上都是,晕,还要跑uclinx.

楼主:
谢谢楼上

20pF的那两个电容还需要换吗?

你试过吗?

zlg的11.0592M是对串口设置波特率时刚好为整的,没有误差,其实串口波特率误差在使用的那个波特率上小到可接受的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A:
14.7456M

晶体更合适,做串口通信时也没有误差.而且倍频以后可以工作在59M,ARM的利用率极高,而11.0592只能到55M.如果说是因为ARM工作在接近60M的时候可能会不稳定,我一定会晕死.
电容是配晶体的,可以询问你购买晶体的厂家,一般20-->30pF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我试试!

网友B:
我一直都是用14.7456

楼主:
发现14.7456M配CAN的波特率时很难配到整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