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不用扩展ARM和FLASH时用哪种工程模板?

楼主(2007-09-05):
请问:
     1、LPC2214不用扩展ARM和FLASH时用哪种工程模板?
     我试过用LPC2200工程模板是不好运行的。
     可否用LPC2100工程模板?
     2、如LPC2214不用扩展ARM和FLASH时,在EasyARM2200开发板上如何做?

     谢谢!

楼主:
我的系统是个LPC2214小系统,不需外扩ARM和FLASH

我的系统是个LPC2214小系统,不需外扩ARM和FLASH

网友A:
可以用2100的模板

只是要添加总线控制寄存器的配置.
或者用2200的,修改分散装载文件.
不用模板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如果用LPC2200模板,要更改什么?

如果用LPC2200模板,要更改什么?

楼主:
买了开发板有问题周工也不解答,可见态度欠佳。

买了开发板有问题周工也不解答,可见态度欠佳。

网友B:
zgpswh

您好:
  星期三和星期四放假,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建议您直接使用LPC2100的工程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