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agicARM2410学习系统的WinCE5.0中DM9000网卡MAC地址如何修改?

楼主(2007-09-05):
用MagicARM2410学习系统的BSP编译出来的WinCE5.0映像文件启动后其DM9000网卡的MAC地址一直都是00:00:00:00:00:00,不知在哪里可以更改这个MAC地址呢(最好修改完用PB平台编译后就起作用)?

网友A:
在注册表里找吧,那里修改后,从新打包生成镜像了

WINCE启动时,会把注册表读出来,设置的,至少我是这么做的。不过我还没有脱离PB,在仅有一个NK.BIN的情况下,修改NK.BIN中注册表文件的MAC的值。

网友B:
MODBUS

可否提供一份ZLG/MODBUS啊?或UC/MODBUS学习一下!

happy_bee@163.com

楼主:
再请教

感谢liaodao兄,可是注册表里没有发现设定MAC地址的键值啊,以下是注册表中DM9000网卡的设定参数部分: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isa1ParmsTcpIp]
    "DefaultGateway"="192.168.0.2"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0.100"
    "Subnetmask"="255.255.255.0"
    "DNS"="192.168.0.1"
    "WINS"="192.168.0.1"
    "EnableDHCP"=dword:0
是否需要添加一个键值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