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的IO口问题,有些IO复位后会有2.3V电压

楼主(2007-09-06):
LPC2368的数据手册资料说,复位后所有管脚为输入,
我把芯片擦空后,重新上电,有些IO后有2.3V电压,比如P4.28,P0.1,甚至我设置为输入后仍然是2.3V.
但是,用10k电阻上拉可以到3.3V,下拉却只能下拉到600mV.

网友A:
kls

您好:
    LPC2300系列ARM在上电复位后,引脚默认为输入且上拉。但是,引脚内部的上拉电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电阻,而是一个类似于电阻的MOS管,该MOS管会分掉一部分电压。这个上拉电阻的存在,并不是要把引脚的电压值上拉至3.3V,而是用于保证引脚的输出为高电平。建议用户外加上拉电阻(一般取1K~10K)将管脚上拉到3.3V,以满足绝大多数外设器件对高电平阀值的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我理解偏了.以为上拉就该拉到VCC

网友B(2009-01-06):
zlgmcu: 我在用2214时情况还不一样

我用一个IO脚做关机控制,IO口接了上拉电阻,但有时复位时,它就是输出低电平。你这又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