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 对浮点数的支持真让人头痛

楼主(2007-09-06):
一个最简单的题目:
用keil CARM或RV 编译一个程序,让从串口打印出1234.0123456+0.1234的结果.请用浮点运算,能完成的把程序和从串口调试软件收到的结果贴出来!

网友A:
RE

RV时,,PRINTF要注意一下..

楼主:
试一下就知道了!

该注意的都注意了,只是RV时printf不了浮点数,但printf其他类型都正常.各种版本都试过了,晕呀!
用CARM吧,却不支持double类型的浮点运算,说找不到CALFP.LIB.
用GNU,代码大,慢.......
各位怎办?不是说让直接换IAR或用ADS吧?!
陈大侠在吗? 想个辙吧,自己做个printf函数?

网友B:
自己写吧。

网友C:
12为有效数字,简直太过分了,计算什么东西呀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的把EASYARM开发板做成计算器的演示

难道ARM连12位浮点都算不了?

网友D:
自己做浮点转字符串

然后printf字符串。

网友B:
我记得好象IEEE的32位浮点只有7位精度的。

楼主:
用double,13位有效数字

CARM是不支持double类型的.RV可以,仿真都算出来了,只是printf函数"不会用"

网友C:
rv有一个选择浮点格式和进位规则的函数,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