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XX怎么读写FM25LV512?

楼主(2007-09-07):
FM25LV512支持SPI的0和3模式,我将SSP0设置为其兼容SPI 0模式。但是我读写不到数。
我看FM25LV512的时序图上要求发送完读写命令后,马上跟着地址,中间CS不应该改变,但是LPC23XX的SPI是每发完/读取一个字节,CS就变成了高电平的。如果使用软件控制CS的电平,即有可能CS电平还没有改变,CPU的SPI硬件已经开始发送数据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实现使用CPU的SPI跟这些EEPROM通信的?难道要软件模拟吗?

网友A:
feifan570

您好:
    CS总线上的时序需要用I/O模拟。

网友B:
呵呵!随便用一个IO来做片选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