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2.76移值

楼主(2007-09-07):
最近在搞uCos2.76移值到EasyARM2200
可是任务只是运行了一遍后,在软件中断退出时就会出现取指中止..
查了几天资料,一直没搞懂..想问一下zlg的技术支持,在啥情况下会发生取指中止,程序怎么去排查?~?~
开发板上是lpc2220,,只路了一个任务,任务每次向串口发一个字节的数据而已~

网友A:
chaichuyi

您好:
  配套的光盘里有移植代码的。

楼主:
光盘的是2.52的吧`~

光盘的是2.52的吧`~我用了光盘里的2.52的移值代码`~只是修改了下2.76的相关特殊配置而已~~

网友B:
有可能是 堆栈的问题.

有可能是 堆栈的问题.

如 中断嵌套太多 , 发生堆栈溢出

楼主:
确实是堆栈的问题~~

查了几天...确实是堆栈的问题...在OSCtxSw调用几次后,,不知怎么搞的PC和LR的值在栈中乱掉了...azurecch有没什么排查的方**~?~

网友C:
周立功现在只知道卖芯片了.

真正给你做支持的现在可能没有了.

网友D:
PC值和LR值不是按固定的程序入栈的吗

PC值和LR值不是按固定的程序入栈的吗,怎么会乱,我的也经常出现取指中止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