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378中断使能的问题

楼主(2007-09-12):
小弟碰到一个问题:发现用ZLG模板(最新给的)中的IRQEnable();IRQDisable();两个语句开关中断的时候特别耗时间,频繁的开关中断,使得我们的2378端口速度都不如51了,去掉开关中断就快了很多.我们用的是I/O口传输数据,需要在传输过程中关掉所有中断,传输完后再打开中断,而且I/O使用的比较频繁.
请教各高手,有什么方法提高I/O的速度吗?或者开关中断有其它语句没?
小弟先谢了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用快速GPIO

LPC2378不是带有快速GPIO吗

楼主:
是用的快速GPIO

我们现在是用的快速IO,可还是不够,关键是觉得IRQEnable();IRQDisable();两语句很耗时间

网友B:
你们的慢的设备是什么

2378好像是中断控制器还是DMA控制器

楼主:
请楼上的继续

我们用的慢设备是RAM和FLASH,三星的K9F5608及5128

网友B:
你们需要一些测试来计算时间

可能你们过于频繁的使用IRQEnable();IRQDisable();了
我不清楚ZLG模板的内容,不过swi这个语句本身就很耗时,再加上上下文切换程序,的确是很慢的。
你们最好是检查你们的source,看看到底瓶颈在那里,不能一概的说就是IRQEnable();IRQDisable();慢。

建议你们采用一些测试手段,来检查时间

楼主:
谢谢ruraliter!

我们现在的程序为了达到要求,是在频繁的使用IRQEnable();IRQDisable();.
请问"swi"语句是什么语句?"source"是指的我们的模板吗,还是其他什么?
检查时间的话,一般都有什么方**小弟在这方面没做过,还请再指教.
谢谢!
对了,关于模板,那两个函数是这样定义的:
IRQDisable
        ;关IRQ中断
        MRS     R0, SPSR
        ORR     R0, R0, #NoInt
        MSR     SPSR_c, R0
        MOVS    PC, LR

IRQEnable
        ;开IRQ中断
        MRS   R0, SPSR
        BIC   R0, R0, #NoInt
        MSR   SPSR_c, R0
        MOVS    PC, 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