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ads下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9-12):
请问再用ads进行调试的时候,怎么才可以看到外设寄存器的值?

调试的时候怎么复位?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咋没人指点呢

急啊  在线等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1。工具栏中有个MEMORY窗口,打开输入外设地址即可。但要注意axd调试时,axd只能控制arm内核,不能控制外设.

2.。工具栏中有个RELOAD IMAMG工具,点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