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随机自动复位问题

楼主(2007-09-13):
请教各位大侠:

本人用的芯片是LPC2106,复位采用X5045芯片,发现在程序运行后,会不定时的出现自动复位现象,用示波器测试复位脚,在自动复位时未检测到低电平(看门狗是禁止的),也怀疑过可能是软件问题(用ucosII操作系统),可能是缓冲区或堆栈溢出,把缓冲区和堆栈成倍增加,还是没有改善.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要如何排查解决.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再补充一点信息清大家帮忙分析

软件用UCOSII系统,程序中有用到串口,串口接收数据用中断方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冲区;外面跑一个任务A,从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在对缓冲区操作的时候都禁止了中断.任务A再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信息,将任务分派给其它几个任务B/C/D,BCD这3个任务平时一直出于等待状态,A任务发来指令后才开始执行,完成后又出于等待状态.其中A任务优先级最高.运行时一切都正常,就是会频繁出现重启的情况.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把狗的寄存器值发上来,不就知道是哪里复位了!

网友B:
数据读错误

你可能是读取某一个不能读的内存地址,发生数据预读错误
而你在数据预读错误时设置了Reset的向量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