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P:擦除一扇区后,分几次在不同页写数据可以实现吗??

楼主(2007-09-19):
在flash中写数据时,考虑到跨页问题,分数次写人数据到FLASH中,而缓冲区不可太大,取512字节长度,正好一页,我刚试过了,好象不行!!程序如下:
buffer:数据源地址指针
flashaddr:数据目标相对地址,位于第16扇区,范围0~8K-1
length:待写入字节长度
UINT8 WriteToMemory(UINT8 *buffer, UINT16 flashaddr, UINT16 length)
{
    UINT16 writesize;
    BlankCheck( Sector_16, Sector_16 );        //  查空
    if( paramout[0] == SECTOR_NOT_BLANK)        //  非空擦除
    {
        SelSector( Sector_16,Sector_16 );
        EraseSector( Sector_16,Sector_16 );      //  擦除第16个扇区
     }

    while( (flashaddr+length)>(flashaddr|0x1ff) )  //跨页
    {
        writesize = 512-flashaddr&0x1ff;

        WriteToPage(buffer, flashaddr, writesize);  //写一页

        flashaddr += writesize;
        buffer +=writesize;
        length -=writesize;
     }
    WriteToPage(buffer, flashaddr, length);
    return paramout[0];
}

网友A:
什么CPU 分页?

楼主:
回Ice_River

呵呵,片内256KFLASH,RamToFlash时写入字节为512*i!!习惯性错误!!我现在先写入一些数据,再在其他地址上写入数据,可以的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writesize = 512-flashaddr&0x1ff;?我觉得应该是先写整页,不到一页的放到最后吧,不过最好补足一页

网友C:
哈哈

每写一页加上
 SelSector( Sector_16,Sector_16 );
就可以了。不加的话不行。我试过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