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2和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7-09-19):
我在用ARM7上系统UCOS2。
其中有一段程序需要比较精确的延时。
我用的自己做的延时语句
void delay (uint16 us)   //delay time
{
      while(us--);
}
进行的延时。
延时时我关闭了中断。用的是
OS_ENTER_CRITICAL()
延时完毕
OS_EXIT_CRITICAL();
但是为什么延时会不准确呢。

网友A:
回复:UCOS2和延时的问题

怎么不准确呢?你需要精确到多少us?
如果用定时器,会很准确

楼主:
定时器

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和中断有关。在程序中我有个地方关中断关了200us
我要求的时间延时在10us以内。所以我自己写了延时程序。并且用
示波器量过了。延时的时候我已经关中断了应该准确啊,可是有时候准确,有时候就不准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影响到时间的延时的准确性。

网友A:
RE:定时器

你的“延时的不准确性”是怎么测得的你,能否详细点?

楼主:
用示波器测得

只要延时对了就能用它控制一个东西,否则,控制失败。请问
void delay (uint16 us)   //delay time
{
      while(us--);
}

和
void delay (uint16 us)   //delay time
{
      uint32 i;
      i = us;
      while(i--);
}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时钟节拍的原因?

时钟节拍应该是不能关掉的吧
那不系统都没时钟了

楼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大虾给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