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MAGICARM(LPC2210)跑UCGUI何其慢啊!

楼主(2007-09-21):
本打算用LPC2210上UCGUI,但在实验箱上一跑,发现顿得一塌糊涂,各位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在arm7上跑,确实比较慢

还是自已写GUI吧

楼主:
自己写过简易的GUI

但现在代码规模越来越大,自己的GUI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不是马上能派上用场的。但项目开发周期又紧。

楼主:
原来一款产品用三星44B0X速度感觉还可以

这似乎还跟显示控制器有关。44B0X的显示控制器是芯片内置的,而LPC2200是外扩的。

网友B:
主要原因是

44B0内部有LCD控制器,可以高速DMA.LPC2210每执行一次,要把数据从RAM弄到显存里去,一是CPU本来就慢,二是占用总线,三是没有DMA需要CPU大量去更新显存,结果就太慢了.用内部有FLASH的速度会快一些,但结果仍就不会很爽.

楼主:
楼上正解

分析的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