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elinFlash生成的Hex文件不好用

楼主(2007-09-21):
周工,您好!
   我现在用ADS1.2调试2368的程序,在DebugInFlash下程序跑的没有问题,但是一切换到RelInFlash下生成的Hex文件通过FlashMagic下载到板子上就不好用,而用Keil MDK 3.05生成的Hex文件下载都没有问题.我选择的是Intel 32bit Hex类型,其他的都没有动,请问是否还有那里没有配置好呢?另外我看到Startup.s文件中有一个数值为0xb9205f80,看以前21系列的说明说是为了计算使向量和为0的,23系列下变成了0xb9206e50,这个变化是否会影响Release版程序呢?多谢了!

网友A:
re

请问怎么不好用法呢?
Starup.s中的那个使中断向量累加和为0的数值根据实际的计算而得到的,23系列的和21、22系列的确实不同。
另外FlashMagic暂时不是很稳定,建议下载程序还是使用原来的2.2.3版本的ISP软件,此ISP软件不需指定芯片型号,如果连接和复位正确,软件会自动识别,如果提示“type not support”也属于读取ID正确,可以继续擦除和编程。
但是23、24系列的ARM如果加密了就必须用FlashMagic擦除芯片。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吧

多谢啦!

楼主:
还是不好用啊

周工:
    您好!
    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我用Jtag-H附带的例程,利用FlashMagic和LPC2.2.1版下载的定时器那个Release版程序,是好用的.但是我用23xx模板生成的我自己的程序就不好用,程序在DebugInFlash下都好用,一个43K,一个198K,都带以太网程序?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跟程序大小有关么?
谢谢您了!

楼主:
不好用就是程序运行不正常啊

比如说以太网在Debug状态下是可以Ping通的,但是在Release下无法ping通,Link和Act指示灯指示状态也不对,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非常感谢!

楼主:
居然是周立功的工程模版给错了

公司大了,服务应该跟上才是,作为一个客户遇到这种问题,实在是无语了。我觉得周立功能发展到现在,肯定有你们的可贵之处,但是如果服务成这样的话,想成为真正的大公司还是差得很远的。说多了,望见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