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变量全部分配在ERAM,而不是IRAM,为什么?

楼主(2007-09-21):
RAM, ST, ni, AC, ck
使用ADS1.2调试,查看全局变量的地址,发现我定义的变量的存储地址都是在0x80000000之后,而不是在内部ram 0x40000000之后。为什么?

参见
mem_c.scf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ck.o (+ZI)
    }
}

网友A:
re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的意思就是将全局变量的地址放在0x80000000之后!

楼主:
急!!!变量全部分配在ERAM,而不是IRAM,为什么?

谢谢2楼,那么这段代码应该怎么解释呢?每个部分分别是什么意义?

尤其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是什么意义

网友B:
re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的意思是,只把Startup.o文件里的全局变量放在0x40000000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