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内部ram和外部ram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7-09-21):
配置了外部ram。如果想要将变量首先配置在内部ram中,如果内部ram已满,再配置在外部ram。
用下面的写法是否可以?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RW,+ZI)
    }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ck.o (+ZI)
    }
}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回复主题:内部ram和外部ram的配置问题

应该不行!
其实你可以这样试试: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或者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RW)
    }

    ERAM 0x80000000
    {
        * (+ZI)
    }

楼主:
致3楼

首先感谢3楼的朋友。
你的写法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RW)
    }

    ERAM 0x80000000
    {
        * (+ZI)
    }

和我的写法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啊,只不过你把RW和ZI分开了。

你的第1个写法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会把除Startup外的所有变量都放在ERAM中,不是我的期望,我期望所有的变量都优先放在IRAM中,在IRAM地址分配完以后,才配置在ERAM中

网友B(2008-05-05):
我要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