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遇到问题

楼主(2007-10-09):
我在用H-JTAG加easyjtag-H与ADS进行仿真时,在进入main()之前,就发生数据中止,请问是什么原因。使用的是zlg的LPC22XX的初始化文件!

网友A:
re

    进入main()之前,就发生中止,原因可能是程序取址或取数据出错,即可能是总线没有初始化好,或者外部存储器的Bank0、Bank1没有设置对。

楼主:
还会有什么原因?

因为使用的是ZLG送的配置文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没有使用外部总线,还会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