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觉得周立功公司的ARM开发系统实在不怎样。

楼主(2007-10-10):
用起来很麻烦,过去用过他们的51仿真器也不好用。象新华龙的C8051F系列MCU的开发适配器多简单!

网友:
哈哈,发牢骚来了

具体说说?

我用过ZLG的51仿真器,还不错啊,无缝衔接Keil环境的...

楼主:
不应该!

我去年年底在南京买的EasyARM2131开发板,用了老大的劲就是连接不了,最后他们技术支持说提供的驱动程序版本不对,你说我是否该生气,当然从新下载驱动程序连上了,用了20天的时间把2131的一些资源(UART0、UART1、T0、T1、IIC0、IIC1、SPI0、ADC等)用了一边,由于当时是学习的目的,因此就把开发系统放抽屉了,今天有把它拿出来还是连接不了,就是《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册第40页图2.22(fatal AXD错误提示)说的情况,物理这样也不能连接。

楼主:
就连H-JTAG调试软件中“复位目标”和“断开当前连接”都是

拔掉用来供电的USB电缆“复位目标”和“断开当前连接”照样可以!!!

网友A:
别的不说,看到8051F 就烦,典型的“教授”单片机。

网友B:
呵呵,周立功老是推些这样的“最佳”,比如这个

连8051F都严重不如,价格贵的离谱,真不知道那个傻瓜会要它
 相关链接: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2&page=1&t=2540956&tp=%u5AB2%u7F8EARM7%20%u7684MCU%2C%2051%20fans%u7684%u6700%u4F73%u9009%u62E9

楼主:
问了ZLG的技术支持,要我检查并口模式,可是...

我用的是IBM T22的笔记本电脑,开发板刚买回来的时候,连接虽然费了些周折还是用起来了;怎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系统不曾动过)再用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连接?用LPC2000_ISP正常,能擦除能下载,但是H-JTAG Server怎么也不能探测到目标。看过前面的帖子,是不是你们的东西与笔记本电脑连接就是有问题?即使我改了并口的模式也还是不行!

网友C:
以前

的旧easyjtag问题是比较多.现在zlg配的21开发的HJTAG还是比较稳定的.很多网友都在用HJTAG+wiggle,除了速度慢一点,其它没什么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