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您好 关于stellaris的时钟问题,很糊涂.请近

楼主(2007-10-11):
我对这个东西时钟很不忙不,手册也看不明白.
是不是 只要使用了指定的频率,同时允许PLL有效,那么系统时钟就是200M 了么?
还是其他的解释,你们有一篇关于时钟的文档,里面有个例子.

"为了要将PLL配置成使用6-MHz晶体,并在20 MHz系统时钟下运行"我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是不是外部晶振20M,而系统时钟要生成为6M 啊
希望赐教.

网友A:
反了

用了pll,pll的输出就是200M,固定的。
外部晶振只能够用有限的几种频率,包括6M,
系统时钟想要多少就通过对200M分频来获得,比如想要20M就10分频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是不是外部晶振20M,而系统时钟要生成为6M 啊”
不是,应该是:外部晶振6M,而系统时钟要生成为20M

个人理解

网友B:
2楼说的很对

PLL产生的是200M的,而外部晶振可以选择6M的晶振,如果需要20M的只需要对设置好的PLL进行10分频,其实这些只需要看看书就行了,在实验教程上有对PLL专门的实验,如果仔细看过应该不会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