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EASYARM2100与ucos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07-10-11):
刚买了EASYARM2100,调试光盘所带的ucos移植例程不成功,具体情况为:先是缺少UCOS源代码,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源代码后,调试Gpio目录下的例程可以编译运行(有一个self有定义没使用的警告),但程序执行后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使用单步运行时会进入到target.c中并在该程序第313行处莫名其妙地开始全速运行,按暂停后却停在该文件中Timer0Init函数中,再继续单步运行则会在该函数中最后两条语句来回交换,百思不得其解,请问有没有高手能解决此问题?万望告知,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你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
安装?

您说的安装指的是软件还是硬件?

首先,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已经试过了一些不需要操作系统的例程,自己也写了一个程序能正常运行.

软件则按说明安装了ADS,H-JTAG驱动等,UCOS从邵贝贝书所带的光盘拷到了Ucosii 2.52 for lpc2100SOURCE目录下,其他没做什么变化

请指导!!

楼主:
也是

我想光盘里的例程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搞的不对,试了好几天都不行,初学者也不知道从哪里查找错误,郁闷中....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郁闷

通过邮件问过ZLG的工程师,回答是经过测试将UCOS源码放到SOURCE文件夹就可以了,没有发现问题。

按答复我又进行了几次试验,但是还是不行,我是相信他们的测试是没有问题的,而现在我这里总有问题,我是这样分析的: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做过无操作系统的试验能工作,且换另外的有操作系统实验不能工作;操作系统的源码应该也没有问题,我到网上查找了一些相关的帖子,有给出源码下载的,下的与邵贝贝书中的一样;移植文件和TEST文件经过测试也不会有问题;编译系统我使用的是ADS1.2,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可能就出在两个地方:系统工作环境和编译环境。

不知道有没有同志碰到同样的问题,又解决了的,这两个环境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进行特别的设置?如果是一台新机器,新安装了软件,怎么样才能让它也能跑起来?

网友C:
/全速运行看能不能跳到main,不能跳到main应该是环境的问题,重新从光盘拷贝工程试一下。
加了系统后,调试比较麻烦,主要是时钟问题

楼主:
请yongtree指导!

已经试过了,全速运行不能跳到main,总是停在target.c中某个地方,有的时候停的位置还有所区别,而且很奇怪在明显没有循环的地方反复执行不往下走。

从光盘重新拷工程是最早想到的办法,不能解决,今天ZLG的工程师给我发来了新的应该是经过测试的工程及移植文件和UCOS文件(感谢ZLG!),但是在我这里还是不行........我要疯了!

到这个地步我怀疑我下的ADS不行,又在别的地方再下一个ADS,结果是:没有变化!!!!!!!

请yongtree指导:这个问题与时钟有关系吗,该怎么处理?谢谢!!等待中!

楼主:
请高手指导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楼主:
有进展了,但还有问题

刚才又试了一下,现在UCOS可以了,我发现Target用的是DebugInFLASH或RelInFLASH,所以必须将程序写进FLASH,在本论坛找了一些贴子,发现有类似的问题,其解决方法是将H-JTAG seriver 的"FLASHER"菜单下的"Auto download"选项勾上,调试时自动打开H-Flasher下载程序。

但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UCOS的项目是否必须在FLASH中调试,难道就不能象别的项目那样在RAM中调试?如果能在RAM中调试又该怎么改项目文件或设置?

有谁知道请指导,谢谢!

网友D:
有可能是没有进行Bank0-Ram和Bank1-Flash的跳线选择

如题.

网友E:
可以在RAM中调试的,我一直在用

Bank0-RAM,Bank1-flash,在H-flasher的Load中载入你的.hfc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F:
估计是加载文件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能用的原因上面有解释,而只能在FLASH中调试的原因是RAM太小(咨询ZLG的工程师得到的答案,谢谢ZLG!),如果扩展RAM够大的话就能在RAM中调试了。

谢谢大家的讨论,无论说到点上没有都给了我启发和希望,相信多多讨论有助于大家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