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131开发板A/D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2):
书上327页说如果BURST=0,转换由软件控制,那么是不是初始化为
                   ADCR=1<<3;
        ADCR=ADCR|(ADC0_CLKDIV<<8);
        ADCR=ADCR|(0<<16);
        ADCR=ADCR|(0<<17);
        ADCR=ADCR|(1<<21);
        ADCR=ADCR|(0<<22);
        ADCR=ADCR|(1<<24);
        ADCR=ADCR|(0<<27);
然后“ADCR=ADCR|(1<<24);”就可以启动转换?
但是我只有在“ADCR=ADCR|(1<<16);”时“ADCR=ADCR|(1<<24);”才能启动转换,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请参照示例

请您参照书上334给出的示例操作,并请注意必须的延时操作。

楼主:
我是完全按照书上给的示例做的

我是完全按照书上给的示例做的,并且还看到其它网友就是这样(突发模式),等待转换结束总是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