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92外部ram访问

楼主(2007-10-22):
奇怪的很,LPC2292读外部SRAM的时候,地址会错位,软件仿真却没问题,
比如 0-0XFFFF地址写入0-0XFFFF,但是读出来却是0x14,0x15,0x16....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能写清楚点吗?

问得不是很清楚。你外部SRAM用得什么方式连接,16位?

楼主:
16bit ,cs0,

16bit ,cs0,
0x80000000-0x8000FFFF地址写入0-0xFFFF,
但是读出来却是0x14,0x15,0x16....

网友B:
换一个没有分配的区域试试

楼主:
现在是读了几十个字节出来就死机,好郁闷.

读外部存储器老是乱跑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RE

看下是否是有连接不好的或者焊接不好,
还有就是换其他的地址看看,是不是你的SRAM有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