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00工程模板中的startup.s文件的堆栈定义问题

楼主(2007-10-29):
lpc2200工程模板中的startup.s文件第250行至254行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 + (SVC_STACK_LEGTH - 1)* 4
StackIrq           DCD     IrqStackSpace + (IRQ_STACK_LEGTH - 1)* 4
StackFiq           DCD     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 1)* 4
StackAbt           DCD     AbtStackSpace + (ABT_STACK_LEGTH - 1)* 4
StackUnd           DCD     UndtStackSpace + (UND_STACK_LEGTH - 1)* 4括号中的STACK长度为何要减1呢?这样第一个StackSvc的地址为0x3ffffffc,虽然这个STACK的长度为0。这里如果不减1,可以么?

楼主:
为什么要减1呢?

网友A:
也许是空栈吧.

网友B:
re

用户可以拿数组来类比就比较好理解了
-1是为了获取堆栈顶地址,不-1就操做到栈顶外面去了!

网友C:
对周公的解释有些疑问

终于找到相同的问题了!
不过对周公的解释有些疑问,想法可能有些错误,请指正!
用{label} SPACE expr开辟空间时是以字节为单位的,lable应该指向申请的空间的最低的一个字节,而不是一个32位的字。又因为ads1.2支持的是满递减的堆栈,所以如果用(*STACK_LEGTH - 1)的话,对于其他的堆栈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第一个声明的堆栈来说会比预期的空间少4个字节,有可能产生操作越界。
例如:设栈起始地址为0x40000000,StackSvc是第一个声明的堆栈
SVC_STACK_LEGTH         EQU         1
.................
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 + (SVC_STACK_LEGTH - 1)* 4
则StackSvc的值在编译后是0x40000000,而不是0x400000004。即StackSvc指向的不是栈顶,而是少4个字节。如果用到管理模式的堆栈,进行数据保存的话就会产生错误。因为是满递减堆栈,而地址为0x40000000-1的空间访问不到,就会产生错误。
以上是我的一点想法,请指正。

网友B:
re

内存操作是从低地址开始的,不管是向上增长还是向下,堆栈的增张是一字为单位的,字内部的写入顺序还是从低地址开始写,如果不减1,第一个栈操作就操作在栈外了。

网友C:
还是不明白

但是堆栈操作的时候SP会先减4 的呀,然后才向栈内写数据,第一个栈操作不会到栈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