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怎么能访问到lpc2364的RAM 0X7FE0000

楼主(2007-10-30):
我想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LPC2364的 ethernet RAM中,做了一个指针,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数据没有保存到这个区域里,请问怎么才能访问到这个区域呢?我用的是Keil;
谢谢!
    (int)Data_Address=0x7FE00000;
    for(i=0;i<100;i++)
    {
     *Data_Address=i;
      Data_Address++;
     //Engine_Speed_Msg.Data_Receive_Buffer=i;
    }

网友A:
可打开了ETH的电源控制?

PCONP |= 1<<30;

网友B:
指针怎么转?

Data_Address=(int*)0x7FE00000;
Data_Address先定义成整型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