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RM微控制器工作模式实验

楼主(2007-10-31):
在分配堆栈空间时
StackUsr    DCD     UsrStackSpace + (USR_STACK_LEGTH - 1)*4
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 + (SVC_STACK_LEGTH - 1)*4
StackIrq    DCD     IrqStackSpace + (IRQ_STACK_LEGTH - 1)*4
StackFiq    DCD     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 1)*4
StackAbt    DCD     AbtStackSpace + (ABT_STACK_LEGTH - 1)*4
StackUnd    DCD     UndtStackSpace + (UND_STACK_LEGTH - 1)*4

            AREA    MyStacks, DATA, NOINIT, ALIGN=2
UsrStackSpace         SPACE      USR_STACK_LEGTH * 4
SvcStackSpace     SPACE      SVC_STACK_LEGTH * 4
IrqStackSpace     SPACE      IRQ_STACK_LEGTH * 4
FiqStackSpace     SPACE      FIQ_STACK_LEGTH * 4
AbtStackSpace     SPACE      ABT_STACK_LEGTH * 4
UndtStackSpace    SPACE      UND_STACK_LEGTH * 4

上面这段代码我看不明白,而在前面设置堆栈时
执行LDR  SP, StackSvc后,R13变为0x400030FC,
执行LDR  SP,StackIrq后,R13变为0x400031FC,
执行LDR  SP, StackFiq后,R13变为0x4000323C,
.............
请问上面R13的值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A:
re

R13就是堆栈指针
它的地址是编译器编译代码之后根据配置自动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