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SmartArm2200中直接控制NAND flash的问题?

楼主(2007-11-08):
请问哪位知道在SmartArm2200中,为什么在使用nand flash k9f2808时前面需要加一个ATF16LV8C这个CPLD芯片?

是作为译码吗?时序控制?

lpc2200已经没有控制sdram的功能了,难道也没有直接控制NAND flash的功能吗?

如果我想在ARM7上运行uclinuxlinux操作系统,就需要大的flash和ram,这两项重要功能在lpc2200中都没有体现出优势。
难道选择lpc2200系列是错误的?

周公请回答。

楼主:
顶一个

自己顶一个!
请大家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
互相交流一下,我已经为这两个问题头痛坏了。

网友A:
Re:

楼主对NAND的理解可能有误:
NOR FLASH上的程序可以直接执行,NAND不行。如果你想把程序放在NAND上,要拷贝到RAM才能执行。
NAND接口比较复杂,还要做ECC校验。三星的ARM9有内置NAND控制器。
用LPC2200跑linux,速度会比较慢,因为它的外部总线接口慢。

楼主:
s3c44

LPC2200系列手册上说有EMC控制器,可以外接FLASH RAM EEPROM等器件,说的有些夸张了吧。

ram只能接sram
flash只能接nor flash

s3c44b0好像都可以直接接吧?

网友A:
44b0能直接接NAND flash吗?

楼主:
38译码器代替cpld?

如果我接nand flash还有配上一个cpld,有点太繁琐了,代价也有点太高了吧。
我问zlg的电话支持了,他们说可以用一个3-8译码器来代替,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请大家讨论一下。
另外做过这个的人有什么心得吗?

楼主:
44b0

44b0可能也有问题,好多人说使用I/O控制,不知道什么意思。
请解释一下。

网友B:
在不支持SDRAM

的ARM上跑Linux太不明智.更何况LPC2200内部没有CACHE,跑uclinux速度很不错的!不如直接上AT9260S,一片SDRAM,一片nor就搞定了.价格不比LPC2200+FSRAM贵多少!

楼主:
lpc2200+k9f2808

大家有没有用过NAND Flash的,请出来指点一下啊。

lpc2200+k9f2808该怎么实现呢?

zlg315在哪里?
电话里你们的技术支持也说不明白具体怎么做啊。

真的要逼我换2410吗?

网友B:
只能模拟nand的接口

用总线方式和IO方式都可以.总线方式可能需要做一下译码,而用IO方式则怎么样都行.问题只是效率.

网友C:
to 楼主

我的如下方式接的, 在实际的产品中有使用,我没看速度啊!

楼主:
谢谢12楼

多谢12楼!!!
等我好好研究一下上图。

楼主:
总线方式?

12楼的是直接连接在ARM芯片上吗?这个应该是所说的总线方式吧?
是通过ARM直接给flash发控制命令吗?其中没有译码的过程吧?
那zlg的SmartARM中的LPC2200中间有一个带译码的控制方式又是什么原理呢?

另外哪位又能解释一下这种连接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44b0的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