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sp有时候能读出id号,但不能擦除,不能下载,为什么

楼主(2007-08-24):
我用的是lpc2294,用isp下载,昨天的时候能够读出芯片id号,能够下载程序并能运行。资料上介绍先擦除FLASH,我擦除之后就出现了问题。有时候能够读出芯片的id号,但是再点击擦除或者下载到flash时就显示不能和test board通信,请问为什么?

网友A:
看看ISP的电阻 电压是否合适

楼主:
肯定没问题

我看到网上许多人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

上次我也问过,LPC2104的。。是周工的开发板,有时能下载,有时不能下载。问了一下,好像没有一个人问复过!哎呀

楼主:
帮帮我们这些正打算入门的人吧

整个程序都下不进去,信心都没了,折腾两天了,找不到头绪。

楼主:
zlgarm,您能帮忙解决吗?

是不是必须要用复位芯片啊?

楼主:
是不是iic与复位存在着某种关系啊?

今天我把lm75拆下来了,居然能下程序了,开始我没有焊cat1025。
没有iic器件的时候就可以擦除、下载,这是为什么?
必须用带iic的电源监控芯片吗?这里面的reset和iic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boot loader内的程序的问题啊,开始就编写了某个iic啊?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估计是擦除芯片和下载程序耗电流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lm75a坏掉了,于是我又焊上另外一个iic期间pcf8563,结果仍然是只能识别id号不能擦除和下载,即使我将pcf8563的其它管脚跷起来,只剩下电源和地和板子接通仍然不能下载程序,我估计是电流达不到要求。
继续奋斗!

楼主:
还是不能下载

我将max3232周围的四个电容由0.1uf增大到1uf的钽电容,可是仍然不行,一加上lm75就不能下载,是不是我的电源的供电电流太小了。哪位兄弟姐妹给指点一下?

网友C:
试试我的ISP程序。

芯片本身的ISP还是很可靠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又弄了一个上午,问题终于解决了。
原来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就好了。
当初我自己做的电源可能噪声太大,而lpc2294要求太高了,一加负载就不行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