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用的lpc2214的芯片,复位后程序怎么不自动运行啊。

楼主(2007-08-24):
我用的lpc2214的芯片,用的2200的模板写的程序,通过isp下到里面去以后,复位后程序怎么不自动运行啊。

楼主:
硬件毫无问题

硬件毫无问题。我考虑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比如编译的时候,或者mem_a.scf,image entry,乱七八糟的

网友A:
我用KIEL C写的,基本上是启动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