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打不开“硬件原理与结构的PDF”

楼主(2007-08-25):
我们买了你们的Magic ARM270 产品。为什么打不开“硬件原理与结构的PDF”

楼主:
其它PDF都打得开?

楼主:
为什打的开其它的!就是打不开“硬件原理与结构的PDF”!

网友A:
将它拷打硬盘里,改一个短点的文件名试试?

另外看看是不是创建pdf的版本比你的pdf阅读器版本高,试着用高版本pdf阅读器阅读.

如果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zlg刻盘的时候刻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