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看看我做的核心板

楼主(2007-08-26):
这个是用LPC2214做的,适合那些对成本不敏感、要求速度的场合。

下一步要做一个用LPC2220+2M flash做一个,适合速度没有要求,但是成本、代码大小需要优化的地方(还可以存汉字库等,哈哈)。

网友A:
不错不错

1:把晶振换成5*3.2贴片规格的,高度和主芯片一样高
2:LDO去掉,用DC-DC的,是1117体面的1/3左右,高度和主芯片一样高
3:底下的排插用贴片的,插针的针尖在EMC时容易有高压静电的存在
4:电容用小的贴片的

这样的话,就更薄,更好看,更稳定点,呵呵

网友B:
××

下一步要做一个用LPC2220+2M flash做一个,适合速度没有要求,但是成本、代码大小需要优化的地方(还可以存汉字库等,哈哈)。
========
去年做过一个项目,就是lpc2220+2mflash(sst39vf1601c),+19264液晶,
呵呵,把程序copy到ram跑,也是相当快地!!

网友C: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D:
泼点冷水

那个8脚的芯片引脚上都是过孔,真正生产容易出问题

网友E:
请教2楼的

如果去掉LDO,用DC/DC,推荐用什么芯片?

网友A:
LTC的很多

有便宜也有贵的,体积小得很小很小,以前电源在板上占大空间,现在就用一小角就行了

楼主:
2楼的给我推荐一款1.2v 输出 DC-DC吧,要求<5RMB, 500mA

谢谢!

网友A:
PT1206

1块5
3.3-5V输入,或调节1.2/1.8输出

楼主:
楼上的兄弟,怎么搜不到pt1206这个东东?那个公司的?

网友F:
楼主你的核心板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开发时直接把CPU放在主板上,连排针也省了

楼主:
re 楼上,就是为了省事,最近做的小东西挺多

每个都要布线、调试,麻烦!
另外他也是一个最小系统,可以做些实验。

网友G:
xiaoerge

那个8脚的芯片引脚上都是过孔,真正生产容易出问题

这是信号方面的考虑,生产上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楼主:
嘿嘿

那个8脚的其实就是一个24c04,过孔下都是地啊什么的,生产时候可能会焊锡流下去,备用的,没考虑太多,嘿嘿!

把2102大侠也勾引过来了,呵呵!看见你的元宝就想咬一口啊,哈哈!!!

网友E:
楼主是"明知故犯"呀

网友H:
呵呵,这种“核心板”其实主要死接口转换板,做试验比较

我也做了不少:-)

网友I:
楼主是否可以开放PCB文件,免得重复劳动。

当然是在您不充实商业运作的基础上。

楼主:
re 楼上的

刚做出来就开放了,欢迎指导!
 相关链接:http://www.wavetekcn.com/bbs/List.asp?BoardID=30

网友J:
非常好

很好啊。牛!

网友K:
哈哈,是个实验板

   谁会用于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