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和各位大虾:LPC2146的掉电功耗问题?

楼主(2007-09-01):
LPC, USB, ARM, IO, tc
用了MAX809和LPC2146
RTC(备用电源CR2032,电路同EasyArm)
USB接口

所有IO设置为输出且 置为高
PCONP = 0X00000000;
PCON = 0x06;

测量1.3ma
断开USB连接线 测量1.2ma

我作的是嵌入式的微功耗设备
这掉电功耗也太大了,还有什么办法可减低功耗,请指教?

楼主:
补充:除I2C引脚接上拉外,其他不用的引脚是悬空的

楼主:
没人说话,郁闷!

网友A:
heyuhi

您好:
    我想您应该是已经看了我们公司网站上关于功耗测试的文档?

网友A:
heyuhi

您好:
  不管您是否有看过,我将这篇文档里的要点列举如下,供您参考:
  1:测量数字电源
   在PCB上将数字电源引脚割开,再用万用表短接到VDD,要测量数字电源而不是测模拟电源(模拟电源不耗电);
  2:配置引脚
   进入掉电模式前,将引脚全部设置成输出模式并输出高电平(引脚都悬空),I2C开漏引脚不能悬空,需接上拉电阻;
  3:节电模式
   关闭功能部件、并进入掉电模式;
  4:割断其他的电源连接路径
   取下USB口连接至电源和地的电阻,JTAG口上的RTCK下拉电阻、以及CPU参考电压引脚连接到模拟3.3的电阻。

楼主:
请问zlgARM:? 盼回答

我已经看了公司网站上关于功耗测试的文档

这是我自己的板子,电池自供电设备 USB接口不是总线供电
上面测量的是只有ARM系统的结果

(1)既然模拟电源不耗电 那掉电模式下对功耗测试应该没多大影响
(2)(3)已经照你说的作了
(4)JTAG口上的RTCK下拉电阻,我的板子没有用JTAG,所有引脚悬空
     为什么要取下USB连接至电源和地的电阻
     以及CPU参考电压引脚连接到模拟3.3的电阻
它们的掉电功耗大吗?特别是CPU的参考电压不需要连接到3.3V吗

楼主:
继续请教zlgARM:? 盼回答

我刚才已经断开模拟电源VDDA和参考电压VREF
掉电电流没变化

楼主:
怎么了?没大虾愿意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