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xd调试错误

楼主(2007-09-03):
axd调试,debuginram,单步执行到main函数末尾就出现错误提示:DBT Warning 00135: <tag "ErrMess_BPinLitPool" not found - message file did not open>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int main (void)
{
    uint8 uc1;//,tempbuf[5];

    // LED ON
    ALARM_LED_ON();
    RF0_LED_ON();
    RF1_LED_ON();

    // status code
    equipstatus = 0xf7;

    // pconp config
    pconp_config();

    // io config
    pin_config();

    // alarm
    // kout = 0
    PIN_KOUT_CLR();

    // rtc
    rtc_enable();

    // i2c config
//    i2c_config(I2CMODE_MT);

    // rs485
    RS485_config();

    // spi config
    spi_config(SPI0);
//    spi_config(SPI1);

    // rfchip set as std mode
    rfchipinit(RFCHIP0);
//    rfchipinit(RFCHIP1);

    // 参数初始化,初始化或读出EEPROM中的参数
    //    paraminit();

    // __test
    // 参数初始化
    readerwiredaddr = READERIDL_DEF;
    taggroupid = TAGIDH_DEF;
    tagofflinetime = TAGOFFLINETIME_DEF;
    baudratecode = BAUDRATECODE_DEF;
    rfch = RFCH_DEFAULT;
    readeridl = READERIDL_DEF;

    // uart0
    uart0_config(baudratecode);

    // timer0
    timer0_config();

    // inter rtc init
    // equipstatus.b3
    //    if( !interrtc_init() )

    // __test
    DOW = DS_DAY_DEF;
    DOM = DS_DATE_DEF;
    MONTH = DS_MONTH_DEF;
    YEAR = DS_YEAR_DEF;
    SEC = DS_SECOND_DEF;
    MIN = DS_MINUTE_DEF;
    HOUR = DS_HOUR_DEF;

    equipstatus &= ~EQUIPSTATUS_BIT_RTCREAD;

            // irq init
    irqinit();

    // reset status
    sendabyteto485bus(equipstatus);

    // LED OFF
    //ALARM_LED_OFF();
    //RF0_LED_OFF();
    //RF1_LED_OFF();

    while(1)
    {
sendabyteto485bus(0x33);

        // ext wdt
        externwdt_tiggle();

        // set rfchip mode

        // internal wdt
        wdt_feed();

sendabyteto485bus(0x34);

        // tag test end,come back to normal
        if( (tagtestsign == TAGTEST_STA) && (tagtesttime_min == MIN) && (tagtesttime_sec == SEC) )
            tagtestsign = TAGTEST_END;
        else if( (tagtestsign == TAGTEST_END) && (tagtestovertime_min == MIN) && (tagtestovertime_sec == SEC) )
        {
            tagtestsign = TAGTEST_NO;
            taginfo_wrptr_head = 0;
            taginfo_wrptr_end = 0;
            taginfo_rdptr = 0;
        }

        // key live time
        if( key )
        {
            if( keylivetime <= SEC )
                uc1 = SEC - keylivetime;
            else
                uc1 = 60 + SEC - keylivetime;

            if( uc1 >= KEY_LIVETIME_DEF )
                key = 0;
        }

        // ad,extern power
//        inpower = adc(AIN0)/4;
sendabyteto485bus(0x35);

        // in alarm
        if( PIN_KIN_IOPIN() )
            inalarm = TRUE;
        else
            inalarm = FALSE;

        //
        sendabyteto485bus(0x55);
    }

    return 0;
}

网友A:
zhuguoxi

您好:
  建议您用百度搜索一下错误代码,有相当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