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RM Thumb混合编程问题

楼主(2007-09-03):
如何在ADS中使用ARM和Thumb的混合编程?

网友A:
daizyhao

您好:
    这么基础的问题,建议您购买基础教材和开发板进行学习。

楼主:
arm thumb交互编译

我是说用arm thumb交互编译来减小代码空间,贵公司提供的ADS模板中有这样一项,但不知具体如何使用?

网友A:
daizyhao

您好:
    该功能通过设置编译器选项即可完成,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菜单栏Edit选项中打开DebugRel Settings窗口;
    2、Language Settings→ARM C Compiler →ATPCS中选择ARM/Thumb interworking;
    3、单击DebugRel Settings窗口右下角的Apply,然后单击OK。
    经过该设置后,您可以观察到代码大小变小了。

楼主:
结果并非如此!

您好!我按照您所说的方法去做,结果axf文件没有变小,而是变大了,bin文件没有变化。
另外,上述设置是在哪个模板下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