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使我的ADC在我想要的时候启动啊?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A:
马老虎好久不见!

您好:
    1、软件控制A/D转换
    把ADC设置为软件控制启动,即可实现您的要求,设置方法很简单:将ADC的burst位清0;然后,当您要启动A/D转换,您向START位写入“1”就好了。

    2、两种“方法”
    您说的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

    3、掉电模式
    ADC的掉电模式是指ADC不工作,处于掉电状态。

    4、ADC正常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
    只有当PDN位和PCONP位都置1时,ADC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感谢zlgARM的热心指点

嗯。这样我就放心的去做了:)
每次都能够得到zlgARM的热心指点,内心甚是感动,谢谢!